开机慢跟光驱有关,进来唠唠!

楼主(2013-03-04):
一台老机子,3000+,1G内存,刚装的系统,360,杀毒都还没有装,开机1分44秒,按说没道理。双内存,去掉一根,开机,老样子;重新设置bios,还是老样子;就差换硬盘了,忽然想到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慢,重装了好几个版本的xp,一样。无意中,拔掉光驱 的电源线,开机时间进入到1分钟之内了。

于是乎,拔掉光驱电源线,也成功进入到了1分钟之内。

各位有没有知道这是为什么的?

网友:
设置硬盘启动看看

网友:
外设导致可logo或者进不去系统的情况最多,所以光驱导致进系统慢狠正常

网友A:
就挂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B:
如果光驱是好的,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挂一个硬盘试试

现在就一个硬盘,把光驱的电源线拔了,反正也弹不出仓来,估计客户N久没有用了。拔掉后,开机将近1分钟,速度还是不理想,不过比起以前的1分40多,要好多了,客户那边也能说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驱是好的,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还有这么一说,也许吧

网友:
估计是光驱仓没有完全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