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Q45 BIOS不认硬盘故障,还好最终解决了。

楼主(2013-03-04):
客户送来时,就是找不到硬盘,换了硬盘也是如此。
CQ45的BIOS里没有硬盘参数的更改项,恢复出厂值还是一样,里面有一项测试硬盘的功能,也提示没有硬盘。
换上自己40G正常的硬盘,故障依旧。

奇怪的是,无论任何硬盘测试软件、分区软件都找不到,唯独WIN7PE里可以识别。于是刷BIOS看看,F66 F24 F30都试过了,都一样。
于是安装WIN7系统试试运气,虽然发现了硬盘最终也提示无法安装,理由是‘主板的BIOS里硬盘控制器未正确工作什么的’,既然都认到了硬盘参数和分区,为什么还会有控制器错误?

最终换了一片南桥,问题解决。原来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硬盘不认 供电正常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呵呵,LZ很冷静啊,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头都炸了,但自身硬盘好的,那怀疑南桥也没什么的。

网友:
最困惑人的是,WIN7PE里面或者安装WIN7光盘版时,能发现硬盘啊。

网友:
哈哈 就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不过好了就行。

网友:
蛋疼,有不有打硬盘到南桥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耗时赔本,如果换南桥还不好,还得继续找板子上的问题。浪费的精力太大了

网友:
看来是南桥控制硬盘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要有冒险精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