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85

楼主(2013-03-04):
如题:开机显示器不显示,风扇正常,键盘灯显示正常,开机后等一分钟按键盘灯(大写字母或数字键能正常灭/亮),我按热启动键盘的三个灯也要闪一下,等一会键盘灯也要正常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说硬件正常了吧,但就是不显示,显卡还是AGP接口的我将独立显卡取了用主板集成显卡也还是这样,我也没有这样的显卡来试,硬盘、电源我都代换过,没办法就是不行,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手按住南桥试试!

网友:
你把外设拿掉再试一下

网友:
1.将主板电池放电,2.用手摸cpu热不热,热得快不快, 3.bios损坏或文件丟失, 4.简单办法是将cpu等硬件放在别人机子上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主机启动正常,问题应该出在显卡上,集成显卡不显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显卡上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虑焊了,压下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显85  大板 集成显卡  插不插显卡 都是85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北桥或重做北桥

网友:
85一般都亮机了   集成显卡  压着北桥试试

网友:
85一般都亮机了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  按下北桥试试    如果是独显 换显卡试试

网友(2014-07-26):
我今天遇上了,换了个遍,最后才发现是VGA线问题。

网友(2014-10-08):
我也遇到一块,七彩虹C.A785T TWIN V15,跑码都跑到85,就是不显示,独显也一样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2015-05-09):
很专业,很不错,。。。。。

网友(2015-08-28):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7-03-04):
显卡或者是桥坏了, 我遇到过加焊显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