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无待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3-03-04):
故障现象:无待机
是不是通病,大家在论坛搜一下NC6400无待机就知道。而且NC系列电源头中间有检测针的本本都有此通病。本人觉得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下面的更改方法,维修时机器都无需拆完。如果大伙有更好的方法恳请晒出来也让大家分享分享。

维修过程:此过程参照论坛“李立红”师傅的维修过程,本人加以证实。此方法也适合改通用高压条。

1.此机的电源适配器是专用的,先测电源的中间测试针电压,19v不正常,正常是7V左右

2.更换一个好的电源适配器,一样不上电,主板有问题了

3.拆机,人为加一个ADP_SIGNAL信号,用一个8。2K和4.7K串联在19V和地之间,中间接ADP-SIGNAL分压约为6.9V,实测只有6.6V

4.打开电路图,相关的元件有U25 LM393 Q62 P MOS管,下了Q62后,ADP-SIGNAL电压6.9V正常,可以上电了

5.直接用二极管代替Q62,正极接D,负极接S,G极不接,用客户的坏电源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A:
感觉很复杂的,这样的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就不怕了,感谢LZ分享。只是你那电阻不是很好找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复杂的,这样的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就不怕了,感谢LZ分享。只是你那电阻不是很好找哦。

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不算复杂吧?料板随便找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不算复杂吧?料板随便找下就有了。

8。2K和4.7K主要是这2个不好找啦。

网友C:
就是啊  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  不好找啊

难道是我运气好,我随便找下就找到了。

网友:
能充电不?

网友:
为啥看不到图片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很多这种电阻。。

网友:
对了,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拿到*脏话*作错了。操作是,把相片上传到自己的相册,然后打开图片,把图片的网址复制粘贴到我发的贴中。老手请告知一下。

网友:
吸取精华     占为己有   真的点努力学习   马上就要开店了  努力啊

网友:
我想知道这样改造能否充电?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原来叫通病?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本子,有些小管子容易烧,引起无侍机,19V 都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