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SE PLUS主板不走码

楼主(2013-03-04):
故障:不走码
换电源不好使
刷BIOS不好使
主板无划伤无掉件
主板支持酷睿。奔腾Dcpu 赛扬等
更换奔腾Dcpu不亮机(cpu发烫。原以为本身不走码,但还是不亮机)
各电压正常。。。。
求助!

网友:
按时序修,肯定条件不满足,各个电压正常,打CPU到北桥的前端总线 ,南北桥之间的总线

网友:
找出来了。IO附近822排阻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这款板子 主要三个地方 IO  BIOS  桥  BIOS问题最多 其次就是 io

网友:
感觉华硕主板上的这排阻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