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2。0主板不跑码怪问题?

楼主(2013-03-04):
故障无CPURST#,测PCI   IDE  复位正常,南桥发出PLTRST#信号3。3V了, ,SC25电容没有装位置在北桥下面,测SC25电容有3。3V电压,说明南桥发出PLTRST#到北桥了,测CPU 供电、时钟正常,和一样的好板对比测北桥1。2V   1。8V  1。24V电压正常,北桥6个时钟也有,网卡、声卡拆了,北桥换过了,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还说什么呀。。换个南桥先

网友:
精英的垃圾板,干个sb估计就ok了

网友:
“南桥发出PLTRST#信号3。3V”-----------这是错误的吧,应该是-高--低---高电平,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确实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