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Y450

楼主(2013-03-04):
求大神帮我解决,8119是不是线性稳压器啊???

网友:
是的呀。。机器怎么啦

网友:
请大师吧 求清华紫光 661GX-m7品牌机主板BIOS,,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短路了,在那芯片附近,芯片换了,前级后级都断开了,中间元器件也断开了,可还是短,我都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情况?????

进水短路,前级后级,中间元器件,芯片都断开了,还是短路,我真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