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0si1 max8770中+5v_BOOT无电压

楼主(2013-03-04):
u50si1 max8770中+5v_BOOT无电压,开机不通电,vin正常,

想请教:+5V_boot是按开关才有还是插上电源就有?

78L05输出角1和地角2只有7欧,是不是可以判断为后级有断路?查后级是不是查 与VL相联的电路?

本人新手,不太懂检查步骤,请不吝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
插点就有的哦。。嘻嘻

网友:
没有电压,是需要查vl后边的电路吗?

网友:
已搞定,c10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