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不工作

楼主(2013-03-04):
TPS51120的EN1和EN2无电压,图中Q1041的2 ,3脚为4.5V,5,6脚是0V,6脚为0V导致EN1和EN2电压为0V,请问EN1和EN2应该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才对啊?

网友:
当然是高电压喽

网友:
en 开启信号一般都是高逻辑

网友A:
换个芯片看看TPS51120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看看TPS51120爱坏

谢谢,断开2脚后有3.3和5v了,进水的机器,估计南桥挂了。南桥发出的SLP_S3#_3R为0v,次信号应该是高电平。不想查了。直接换班得了。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哦

网友:
图片挂了,看来问题楼主已经找到。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先。

网友:
EN信号肯定为高撒

网友:
en1和en2应为高电平,往上级查查。

网友B:
很明显你的KBC_PWR_ON信号没有过来,那6脚肯定是没电压出来的,被内部复合管的上管导通拉低了。你现在就得测这个KAC_PWR_ON信号为什么没有抬高,你可以先把R2012取掉,要是取掉后R2012的1脚为高电平,那你就果断的取掉C3004,这个比较简单,自己琢磨吧

网友:
高电平啊

网友:
一般EN都开高电平,除有些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的KBC_PWR_ON信号没有过来,那6脚肯定是没电压出来的,被内部复合管的上管导通拉低了。你现在就得测 ...

嗯,高手,传说中的另类改电路,可能还需要拆掉R2008,Q1041第5脚置空,在静电作用下导通3.4脚,使EN1,EN2为高电平。或者直接拆除R2011,使Q1041失去作用,EN1,EN2也会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