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 抖屏

楼主(2013-03-04):
不知道是不是屏问题了?谁遇到过?屏问题就不折腾了。懒得拆了

网友:
可能是屛线坏了,先换根屏线,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控制板坏了。不过换控制板是比较麻烦的事。

网友:
修机子有时麻烦 但也要试

网友:
手里面有屏吗,有屏先换个屏试试,维修不能怕麻烦

网友:
屏坏了,我这也有几台是这样的。可

网友:
换个驱动板写个程序试下要是还是这样就的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我有一台就是驱动板控制芯片坏了,不过没你的抖的厉害

网友:
屏有问题会是这样,控制板有问题也会这样,先用通用控制板跳线试试,可以的话再改按键,不行的话,那是屏有问题了,屏有问题,一般不好修,换屏算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掉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方正机器,一段时间出现你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我用驱动板代换过。

网友:
个人估计:八成屏坏

网友(2013-04-14):
这样的问题,与屏线和驱动板无关,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明确的说,你的显示器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