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因特尔独立显卡,加电不亮

楼主(2013-03-04):
首先我是新手电路问题有点蒙,说的不好请大家包涵。今天修到一天逸f40a按开机键加电到0.55就不动了,无任何跳变,没细心检查也为和cpu供电有关,拆机发现没有内存,大意了。找了条内存上上,上电到0.7几掉变到0.5反复2到3次,就固定到0.7不动了。看了看没戏拆机,拆开后一看识别人修过的机器,应该是没修好,大概看了一下cpu旁边的场管个大电容都弄过,网卡也搞了,拿下板子测量基本没有短路,上电所有点都有,找到图纸研究半天也没头绪,想干显卡,但是觉得不显示显卡就没有贸然动手。请教各位大虾,师傅指点迷津。在此叩谢!!

网友:
示波器打波看下先

网友:
示波器看看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看一看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