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样的字体怎么调回来,横偏粗竖偏细

楼主(2013-03-04):
17寸显示器 用的1280*1024分辨率 字体裁图出来 识别软件不能识别,特别是数字.“4” 识别出来成“:  ”两点的冒号了。

上部的横太粗

网友:
用的扫描仪不好,识别软件也不行呗

网友:
想调的话用PS,调整对比度,使黑字凸显。效果好点。识别软件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分辨率设置的比例不正确,16:9或者4:3要分清楚,这样才能保证字体显示正常,如果需要ocr,那么最好是把字体调整成粗体,字号放大,这样子方便识别软件识别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