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加电到0.37之后就掉电

楼主(2013-03-04):
华硕K40AB 加电到0.37之后就掉电,之前修了显卡 装起来能开机的,拆了一遍就变成这样了 悲剧 谁知道问题 跟我讲一下

网友:
可能没做好,从做一遍,焊的时候在芯片上家个铜柱或硬币,试试

网友:
加电断电 之前修过显卡  显卡会不会彻底坏了 短路了

网友:
拆下来看看什么供电没有。要么就是显卡真的挂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缺少什么电压了。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查一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打开看一看是不是有板卡没有装到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