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如何能修复坏道?

楼主(2013-03-04):
请教MHDD如何能修复坏道?

网友:
有操作说明的啊  一般修复的不怎么样  检测硬盘坏道还行

网友:
也就是轻微的修复一下,但是可以再DOS下低格,但是很慢的

网友:
erase 安全擦除。 按一下F4 然后把最下边的那项打开  然后再按F4   大于500的都能屏蔽。但效果不怎么理想

网友:
多款软件配合使用,效果更好些!MHDD,HDDREG,效率源 等

网友:
一般般,还行

网友:
低格,王道选择

网友:
效果不好。。。

网友:
MHDD修坏道没什么效果,PC3000好的多。。。。。。。。。

网友:
为方便大家区分,特将mhdd所认到的坏道分为三类:
   1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以下的;(少量绿色图标也可修复)
   2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和红色图标;
   3维修进程中的繁体字符、W、以及少量?号

网友: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网友: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3百分之零)

网友:
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十遍以上,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在一般模式下将Loop the test/repair项选ON,执行扫描
   扫描至少10遍以后,ESC退出,重复操作,选择高级模式执行扫描,OK!!!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百分之八十,3类坏道百分之六十)

网友:
红X还可以修复  别的就不行了  即使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2013-12-28):
真不错 好东西 我的修复的时候 有一些绿块  和w  是什么意思  我在hddture下面检测出来的x 是不是修复成功了 就提示w呀

网友:
没错,就这方法!!想修得干净可以考虑买工厂的硬件设备!!!

网友(2015-03-11):
erase 安全擦除。 怎么清除 G表求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