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D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4):
请问主板检测卡显示D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内存吧要不就显卡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刷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谢谢,是BIOS问题

网友:
D5, 1.内存兼容性问题, 2.在CMOS设置菜单设置增加内存电压或降低內存频率, 3.内存未插好。

网友:
以前以为只有D2是BIOS问题,现在看来D5也有可能。。。。。。。。。。

网友(2014-04-19):
同意此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