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传图了,TCL液晶电视开机嘟嘟响,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3-04):
今天有空打开看看,找了近半个小时终于发现那个电容虚焊,补过焊这后可以开机了,但是断掉主电源后冷开机始终还是咕咕两声,就两声,然后待机灯就亮了,请大侠们再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不对
我记录了大电容328伏的那个和虚焊的BBC金属电容的型号,准备买回来换上。测的过程中发现大电容的充放电时间都较慢,充电过程中我用表先后测到了三个电压,最后才停在328V不动了,放电的时候,60W灯炮亮了一下之后居然还有70+V的电压在上面,用放了一会才放净,会不会和这个电容有关系?
一楼补图

网友A:
我的图片明明不大于2M啊,才300多K怎么就传不上来呢

网友:
是不是关机后电容还蓄着电啊?

网友:
是的,关机后电容还有300+V的电,需要放电的,顺便弱弱的问一句,大电解电容不都是带电的嘛?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的事 有些电容放电很慢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带不带PFC,如果带,你这328明显偏低,不够。

网友:
嗯,六楼说的对,一般PFC出来电压是38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片明明不大于2M啊,才300多K怎么就传不上来呢

你传哪里的 是附件那里传

网友:
一般PFC出来电压是380V的

网友:
是带PFC的,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电容问题还是?

网友:
显然是 PFC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居士能指导一下从哪里着手维修呢

网友:
PFC仔细听会听到升压变的50HZ声,你描述的嘟嘟声由电源出来的还是喇叭?建议直接取消PFC,查看是否还是这样,如果没了就是PFC没同步,如还有就查电源。此板不建议取消PFC电路,否者电源功耗会增加容易炸管。

网友(2013-04-04):
去掉喇叭之后就听到电源里有吱吱的声音,确定是从电源板发出的,怎么取消PF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