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34 帧周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3-04):
这块板一开始是3.3vsb短路,吹掉网卡换了三端稳压器1117,主板能正常触发了,但是黑屏,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只有这个a34脚没有电压,一直没有,请假下大神们这种情况怎么修
黑屏

网友:
跑码跑多少。
客户坏事士多了雷劈的吧。

网友:
没有电压。查这A34的上拉电阻是否有电压。

网友:
A34脚不一定能测量到电压,用示波器可以打上波形,南北桥通信的时候这个信号等会不停的闪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