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重装系统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3-04):
(图片)

网友:
高手问题了,我们菜鸟只能来看看

网友A:
用u盘启动,进人pe界面后,从新分区,再ghost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茗还原不是安装在bios中的吧,是安装在mbr中的,用分区工具清除,或者重建mbr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茗还原不是安装在bios中的吧,是安装在mbr中的,用分区工具清除,或者重建mbr就应该可以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启动,进人pe界面后,从新分区,再ghost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你那,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A:
那就换一块硬盘试试,要搞清是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然后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一块硬盘试试,要搞清是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然后才好下手。

换了另一块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不行!

有做主分区激活吧 ?

网友:
删除分区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D:
进pe,从新分区,再ghost装,半小时装一回系统,三十元入帐,发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从新分区,再ghost装,半小时装一回系统,三十元入帐,发财啊。

我是用pe装的,我不是不会装系统。之前那架机子无论我躺着装,坐着装,边做边装。都能骑动。换了这架以后重装系统后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是不是引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