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什么时候才是低电平

楼主(2013-03-04):
就是芯片上标识的带#的低电平,是不是什么时候都保持是低电平啊?不会出现高电平现象?
芯片

网友:
低电平有效。 平时高电平。

网友:
低电平就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没触发前是高电平,触发之后为低电平。

网友: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但是低的时候有效

网友:
#i表示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