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看是不是BIOS数据坏了

楼主(2013-03-04):
技嘉P31启动就出现了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bios,连给你进coms的机会都没有,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大侠给指导一下,是不是BIOS数据坏了!

网友:
先用跳线清空一下cmos,然后开机还是不行的话估计你只有刷bios了!

网友:
拆芯片 刷bios

网友:
就好是换个BIOS芯片刷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