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之ACER-5570维修

楼主(2013-03-04):
一台ACER(宏基)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拿过来插上恒流源,按下开机键,电流没用任何反应,试着多插两次仔细观察电流,一点点微小变化都没有,说明代机都没有。

留机后。。。。。
开始拆机,数分钟后,取出主板

先观察一下表面,仔细一看,发现公共端的一个MOS管有不明显异样,如图:

嘻嘻,心中一喜,先不管怎么样,先换了再说,找料板同样线路的MOS管,换上之后----通电,刚一插上恒流源,电流马上到5A,吓死我了,嘻嘻,不用慌,立刻拔下电源,明显,严重短路,用万用表一次刚换的这个MOS管,发现就是它短路,测下D极与S极,发现没有短,说明MOS管是好的,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找图纸来看看,慢慢查。

此MOS管为公共端的MOS管,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先把PC28的一端翘起来测试此电容是好是坏,一测,没问题,那就接着往下找,查找VIN到过的IC脚和所有的MOS管的脚,还有与其相连的所有电容好坏,20分钟后。

当测到C469这个电容时,发现就是这个电容坏了,找个同样的换上去,反回到公共端那个MOS管再用表测一下,发现不短了,哈哈哈哈,大功告成,装上CPU,内存,插上电源,按开机键,嘻嘻,上电了,装上屏后,嘻嘻,可以正常显示了,维修完成

图纸因上传不了,文件1.02M,本打算发个连接上来,可是还是不让发,有需要图这个图纸的可以直接找我要,
我的QQ:50790808

希望版主近快帮我转正,就可以上来发图纸什么的了

网友:
直接烧鸡不就完啦,浪费二十分钟时间啊

网友:
同楼上 ,用烧机法既快又省时间

网友:
不行呀,我都试过了,我都把电流调到5A了,公共点的管热得不行,都快烧掉了

网友:
谢谢版主,非常感谢,以后会常来一起成长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申请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