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不自动关闭显示器

楼主(2013-03-04):
我的电脑设置了3分钟后自动关闭显示器,但是我想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自动关闭显示器,我的系统是win7的,我记得以前是可以这样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鼠标右键-----个性化-------右下角的屏幕保护程序-------更改电源设置-------选择关闭显示器的时间-----选择后保存

网友:
平时3分钟后自动关闭显示器,这个在系统里可以设置
看电影的时候不会自动关闭显示器,应该是播放器的功能吧

网友:
pps里面有这样的选项:禁用电源管理。

网友:
我用的是360浏览器看的,全屏看电影到了3分钟后也会关闭显示器,其他播放器没有试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