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和三星T190的MCU数据

楼主(2013-03-04):
三星943nw和三星T190的MCU数据  找了一个说可以用的,结果又不可以用,提示超出范围,是看屏型号,还是看驱动板主芯片型号啊,我的不是触摸开关的,是普通开关那种,各电压都正常,就是黑屏,灯都不亮

网友:
提示超出范围是信号源的刷新率太高了吧?

网友:
两个型号的显示器,都是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