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的东芝M300接本屏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03-04):
        接一客户东芝笔记本机型型号M300,外接能正常显示,接本屏不显示也没有暗影。        维修过程: 听了客户的述说是外接好的但是本屏没有显示,自己拿到机子看了一下,故障也是客户描述的这样。心想这样的故障不就是显卡坏了的表现吗。于是也没有用电流表去看他的电流是怎么跳变的。拿过来就拆开机器,仔细看了看机器没有进水,也没有给人家修过的痕迹,显卡是插拔的那种独立显卡。取下来用疯抢对着显卡吹了一会,然后接好机器,按下开关机器亮了没有问题,于是判断显卡的问题,直接丢到BGA上加焊。再次接上机器,电流跑到0.98死活就是不动了,这什么意思了呀,我的BGA水平还能凑合,这机器怎么就不亮呀?  看电流的跳变跳有两次第三次的时候好像要过不过的样子,应该是显卡检测不过。没有脾气。在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一遍,机器亮了,本以为好了装机,可是装完了,按下开关,和之前一个老样子了显卡又检测不过了,这真是个神经病的本本,欺负死我了,怀疑显卡芯片有问题,或者显卡版不行,为了不让这本本在忽悠自己,索性直接订了一个显卡版回来。等待了一天,显卡版来了。满怀信心的装上去。一看电流刷刷的跳了三次机器应该显示了,接上本屏,换老样子,外接没有问题。又试了一遍,电流还是没有问题的刷刷的上去了可是接本屏就是没有显示,这机器也真的太能忽悠人了吧!哎没有脾气于是把问题锁定在屏和屏线这块,换了屏环视没有反应,断电有试了一下又亮了,这东西真神经病,看来在屏上下功夫没有个啥情况,思路转移,看屏线,看也看不出啥来,很多时候维修的人会直接去测量线的通断,但是这样拿着屏线去测量,很不好固定着测量,容易出现串线。想想找个简便实用的方法。于是把屏线和主板连接起来,一个表笔接在主板的地上一个表笔接在屏线的另一头,这样去测量他们的对地阻值,果然有一个橙色的线的阻值是1,其他的都有几百,看来问题浮出水面就是他在做怪,把屏线拨开发现了断线的地方。套上一个热缩管,上好焊锡焊接好,在把热缩管烫一烫,确保没有问题,在去测量阻值,已经回到了九百多了。接好屏线,按下开关东芝的LOG出现了。 反复的试了好几遍没有问题。装机在测试,没有问题。 神经病的东芝M300到此修复。
        故障总结:这个本本从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显卡的故障,另一个是屏线的故障。但是在维修的过程中很多会因为显卡的问题一直停留在那里,死死的盯着这个显卡修。当我们感觉这个问题没有的时候就要学会快速的装换思路,发现问题。作为一个优秀的的笔记本维修工程师,不但需要掌握好笔记本的电路和信号的流程。更需要一个灵活的头脑,严谨的作风,认真地工作态度,这样才能快速准确的修复本本

网友:
重在胆大心细有恒心。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总结得灰常好,做什么都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大意了 走弯路了 M300 屏线坏是个通病哦!维修站还给保了1年!有时候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个,别人修的,那是自己还没学哦。经验呀················

网友:
楼主不错,走了弯路但最后还是给修好了。以后你再也不会走了。

网友:
就是 后来上论坛一查,才知道这个通病的,修的本本少,没有办法呀

网友:
遇到這樣的狀況還真是.........
花費了這麼多時間跟金錢!! 只是在屏線上面有斷線......
無言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小故障能够引发大问题,还好最后找到真凶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很少坏的,屏线和屏坏的多

网友:
这个做BGA手工过关重要,一个芯片BGA几次后对主板影响不好。

网友(2014-06-26):
其实这个屏线坏的多 显卡很少坏 原故障就是外接显示说明显卡没问题 然后就是屏和屏线的问题。楼主报废了一个显卡到最后就是屏线坏了还敢说修好两个故障。

网友:
有时候想不到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