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320G 硬盘 出现了怪毛病!!请高手

楼主(2013-03-04):
我的ST 320G 串口厚盘  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病

MHDD扫前3%有很多X   F4最后一项屏蔽  显示屏蔽了,但是重新扫以后和没屏蔽一样

erase擦不动,一擦就掉盘,直接不认盘了。

我想知道,手里没有PC 3000的情况下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不??? 有请高手闪亮登场!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PC3000或者效率源对它做整盘处理的话,基本无解。
现在的ST硬盘使用两三年后都会发生寻道变得很慢等问题,建议你直接丢掉它另买一个。但千万别买三星的硬盘。
现在,ST收购了三星的硬盘业务,以后最好别买ST的硬盘了,两家的硬盘都很容易出问题!
再则,换新硬盘后,如果你的电源是杂牌,请换一个品牌电源!

网友A:
那换什么硬盘好呢??WD的,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换什么硬盘好呢??WD的,也容易出问题!!

想要硬盘不出问题,必须有一个好电源!我自己的电脑从未坏过硬盘,因为电源都是大品牌高品质电源!虽说现在的硬盘品质都不怎么样,但电源品质也是一个大问题,杂牌电源基本会坏硬盘,就连先马350之类普通电源都很差劲了!
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告诉我,电源品质要好,还要有一定的超额功率。
给你说两个实例:我自己的服务器,之前用的超光600电源,一直好好的,带6片硬盘也没出过问题,后来把其中三片硬盘换成了四片SCSI硬盘,以提高运行速度,结果很快SATA硬盘就有坏道了,倒是高速SCSI硬盘只会掉阵列,却没出过坏道。经过反复实验后认定是电源功率不够,就换成了台达750W电源,把SATA硬盘坏道修复后再用,至今2年了,硬盘全正常!拆下来的超光600电源拆开看了,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在我的家用电脑上工作着,带AMD955+GTX260,带一个500G硬盘、一个刻录机,这些东西加起来,最大功率大约400W不到,硬盘从未出过任何问题!
另有一个客户,硬盘坏道,他要修。看他的电源是杂牌,建议他一并换成长城电源。开始客户不同意,修好硬盘回家,不到1个月再出坏道,我说不换电源就换硬盘,不然修好坏道不保用。客户只好同意换电源,换后到现在已经近1年,硬盘一直正常!他的电源,当他的面拆了来看,已经有12V、5V和5VSB三路供电电容轻微鼓包!
事实上,现在的硬盘返修量大,三星的硬盘确实是品质不怎么样,ST和WD都是被杂牌电源搞的!
你的硬盘如果有PC3000和效率源ST专修版,花点是可以修好,但花费可能在100元左右,你想想是否全算?还不如换新啊。

网友:
非常赞同楼上意见,刚开始卖电脑时候为了节约成本用了一些便宜电源,一次拿了10个,不到一年6个电脑出了问题,3个硬盘返修,3个硬盘坏道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硬盘不出问题,必须有一个好电源!我自己的电脑从未坏过硬盘,因为电源都是大品牌高品质电源!虽说现在 ...

受益了!!!以后,自己用的硬盘要用好电源,帮客人装的,就没办法!!!人家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