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惠普w1907液晶屏电路板上代号为Q6的三极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3-03-04):
请问一下惠普w1907液晶屏电路板上代号为Q6的三极管型号是什么,我的电脑三极管烧焦了,型号看不出来(图上烧焦的地方) ,引起这个三极管烧焦的还有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图看不到呢。一般小管大部分是P管,你可以通电测试3个脚的情况

网友:
对了  实物图看不到

网友:
看起来像是背光电路,如果与电感相连应该是个N管,测下控制脚IC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