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硬盘检测

楼主(2013-03-04):
MHDD检测工具为何有些硬盘检测不到,而且硬盘可用,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网友:
是笔记本吗?   有的笔记本要调硬盘模式就能认到盘的

网友:
可以多换几个版本的MHDD看看。还有有些笔记本要在BIOS选项里面把硬盘接口设置改为IDE,不然有些MHDD或者在DOS下的工具无法识别本机硬盘。

网友:
MHDD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全部相信

网友:
比较可靠点的还是PC3000

网友:
进PE, 在PE里面有硬盘检测工具, 很好用, 速度也很快

网友:
BIOS里面改SAT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