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

楼主(2013-03-04):
一个硬盘,用MHDD检测,出现叉、叹号、问号这三个,而且只走一部分就没了。这样是不是硬盘有坏道,用什么办法能修复呢,MHDD里面的那个erase可以吗,或者HDDREG修复

网友:
SMART复位,那你可以试下

网友:
谢谢你,不过用你那个我看了下,硬盘都是0.我又用它的检查了下,发现坏道太多了,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