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 7200.12硬盘掉件

楼主(2013-03-04):
希捷1T 7200.12硬盘掉件,现在开机嗒嗒响,麻烦各位兄弟看下,红圈内掉的是什么件,是不是一个线圈?
多谢关注!

补充内容 (2013-3-7 10:37):
晕,这个原来是三星的盘体,只不过贴了希捷的标,怪事!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
这个结构是个电感。平时注意硬盘电路是有个电感的。

网友:
呵呵,为什么看不了图片,多谢上面的兄弟回答

网友:
这种线圈有什么要求呢?
用表测量一下那二脚,发现(中间图)右面原来是接地,真是奇怪,线圈为什么一边接地的呢?

网友:
掉的是和上面一样的电容

网友:
好像是个电感,找一个电路版一样的不就知道了?从坏硬盘上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贴片电感,板子上没有这种封装的电容

网友:
这是三星盘吧   怎么成了。12的了、、、、、、

网友:
兄弟真是细心,后来查到电路板图,确实是三星的盘来的,只不直面是希捷的标,另外确实是一个电感来的,只是这个电感一边是接地,感到非常奇怪???

网友:
这个原来是三星盘,只是这个位置居然是接地,难道是坏了?

网友:
国人翻新得也太山寨了点

网友:
三星贴希捷标也可以理解,三星被希捷收购了嘛。

网友:
3*盘体,这太坑了吧。强大的吹风机,唉。

楼主换上电感修好了没?

网友:
那个是5V的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