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3-04):
故障现象是:显示屏上半部分暗,下半部分亮。其余一切正常。
拆机,把上下灯管插头调换,显示屏现在上半部分亮,下半部分暗,其余一切正常。
由此排除灯管故障,确定电源板出现故障。是直接换一个电源板呢,还是换高压线圈呢???犹豫中~~
三星

网友:
换高压线圈成本低

网友:
改个高压板就好了啊

网友:
更换高压板

网友:
修高压板
,这是一体的,需要找到高压板在哪里。

网友:
能修复就修复,不好修复换通用搞定

网友A:
现在有原装位专用板,但质量一般,且做工粗糙。
原装机板做工精细,虽然TMS92903CT有缺陷,但换上新的就应该能解决问题。
对否?请各位高手批示!

网友:
厉害,都是高手.学习中.BENQ/清华紫光 661GX-M7 Ver:1.2A BIOS

网友:
查查板上管上半部分的电路,估计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有什么可想的,最小的代价是换高压包,其次是加高压条,再次换电源板,最贵换新的液晶,自己选吧。。。。。

网友:
直接改一个通用的小的高压板
很快捷

网友:
三星高压包 爱坏 换个高压包就行

网友(2013-05-04):
直接换高压条吧,省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直接更换高压线圈就ok了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部分,实在不行再直接换板

网友(2013-10-31):
这种现象换高压线圈基本可以搞定,没有就改个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