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理解

楼主(2013-03-05):
仁宝点火回路
仁宝的点火回路在我们实际维修中有很多的故障点。作为一个笔记本硬件维修工程师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知识。我就自己的理解把他写下来了,希望能看到的同行多多指点。
点火回路也就是对四个电路的检测如果这四个电路有一个不对,点火会回路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从导致保护隔离电路不能通过,引起主板不加电的现象。
三个方面的检测我列举出来1 对电源的检测,2对主板公共点的检测,3对线性电压的检测,
以联想C46版号LA-3691P为例。下面这是点火回路的一部分

  如果电压要安全的通过PQ9和PQ10那么他们的G极的电压必须要小于S极的电压,小一半是最好的。那么PQ18就要导通,并且PACIN,ACON, ACOFF(这个信号是电源和电池切换的)都要是高电平这样电阻PR60和PR53就会串联分压此时,G极的电压就会小于S极PQ9和PQ10就会导通电压安全的通过
下面这张是对电源的检测

在这个中主要用到了一个比较器来对电源进行检测
   PU1是一个八角的比较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一部分PU1A。这里要知道2脚是一个固定的电压3.3V,   3脚的电压时被比较的电压。当VIN从电源口经来经过电阻PR10和PR15串联分压后得到一个3.8V左右的电压通过电阻PR13加载在PU1的3脚,这样3脚的电压大于了2脚的电压,这样1脚就会出来高点平,这样PACIN就是高电平了。
这张是对公共点的检测

电源接口进来的电压VIN通过二级管和四个并联的电阻。此时还没有按开关多以ACOFF还没有动作所以PQ2就是截止的这样VIN经过电阻PR8加载在PQ3的G极这样PQ3就会导通,电阻PR9和PR14就会串联分压得到一个比VIN小的电压,这个电压加载PQ1的G极,这样PQ1就会导通过到达公共点,同时这个电压会经过PU1B进行比较。公共点的电压经过PR19和PR28串联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加载在PU1B的5脚,这个电压肯定是要大于6脚RTCVREF,要不7脚就不能得到高电平了,7输出的电压还要经过VL的上拉才能经过二极管PD15,这样ACON也就是高电平了
看下线性电压的产生

B++ 过去给8734主供电同时VS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到达8734的6脚开启线性电压,这样VL也就能正常的产生了。
总结:总之一句话点火回路就是这样工作的。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PQ10D极的电压不对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检查PQ10 G 极的电压看他是多少。如果G极的电压不小于S极的电压那么保护隔离肯定是不能通过的。                                       由于知识有限写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来老师门批评指正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呢

网友:
  呵呵,分析的还是对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很好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好多都是这样的。分析的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上面没图!!  下面的图还对不上

网友:
论坛的图终于可以看到了。昨天换了2个浏览器,还以为系统坏了

网友:
原理差不多,但是条理要梳理

网友:
为啥图片都是X呢    看不到图真可惜啊    但是楼主分析的很好比我要明白还点继续学习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图片我那天弄了半天也没有上去

网友:
竻析到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