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一台显示器闪

楼主(2013-03-05):
长城一台M92显示器在DOS 用HMDD 的时候会黑屏10秒 然后有开启  黑屏的时候 电源指示灯灭掉 在正常桌面 则没有出现 偶尔在游戏里会出现相同的症状 大师们能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  该怎么修 看了电源板上没有明显的烧毁  也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自己查查  电源  45V  100UF的  大电容   有没有  挂

网友:
错了  450V  100UF 的

网友:
是外接电源的 已经换过外接电源了

网友:
长城有通病的,驱动板电源上不去,你用稳压电源可以看出来,一般是驱动板上的5V供电的电容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