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插无线网卡不开机

楼主(2013-03-05):
1台DELL D600的笔记本不插上无线网卡开机一切正常,无线网卡是MINI PCI卡槽,无线网卡插到别的机器上都能正常工作,无线网卡是好的。但插上无线网卡后,不按开机键时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机键后电流只能到0.08A然后就掉电,电流又回到0.01A,开不了机,又从好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同样的无线网卡装上去,故障依旧。在MINI PCI卡槽上装上测试卡,测试卡能正常跑代码,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到此故障,请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测试卡能跑代码说明电压和信号基本正常。你找图纸看看无线网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建议换上原配的无线网卡试试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不兼容造成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网上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82801DBM的南桥,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