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725严重进水问题

楼主(2013-03-05):
同行送修一台宏基的D725 ,据说进的是面汤。有一段时间了,拆机一看,烧的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也不试什么症状了,直接把损坏的芯片,一一的拆除。 用万用表测量完各个阻值后,发现烧的一个MOS有短路情况。反过来一看是一个电感,难道是这个电压的管子,没多想,直接插电式了下,没反应,0.00.测后方主供电没有过来。 查保护隔离,有一组MOS发黑了。直接拆下换了,加电测试0.01触发后大电流直接冒了一股烟。因为这机器烧的比较严重,板层都烧胡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换的那个管子连的线断开了(因为烧胡了,所以没办法直接焊,所以只有连线把MOS焊上去),又重新焊接,开机点亮的屏幕。 但是发现网卡不能用,触摸板已经报废。还有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在系统里面选择关机后,过2秒它自己有自动的开机了。哎 。。。怕客户嫌问题太多 所以请问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应该查什么信号?是开机信号,还是重启信号。 等下把图给大家穿上来。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 手机该换了, 我主要就是请教下,关机自动重启的这个问题,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自动重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你把主板拿到BGA上烤下,看能否解决!

网友:
这个进水的机器很难说,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怕断线

网友:
4s关机后机器重启吗

网友:
大家伙,机器修好啦, 不知道是因为放电的问题,还是我把主板上腐蚀的一些电阻焊点清理的原因,现在没问题了,。我个人感觉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刚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进水。换了个时钟芯片,现在开机屏亮无显,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