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信光纤怎样接无线路由器呢

楼主(2013-03-05):
装的是电信光纤 本来是可以上网的 我把路由器一接进去 设置好账户名 和密码 那知道路由根本就连不了网 把路由拆下来 直接连 也上不了呢 后来才打10000搞了几天才能上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不需要拨号的光纤怎样接无线路由器呢 请教了

网友:
光纤分固定IP和需要帐号密码拨号2种
1、固定IP的直接在路由器里设置成你的IP
2、需要拨号的把帐号密码填好,再克隆MAC地址后就OK了
克隆的MAC地址需要是你开户那台电脑的MAC地址

网友:
应该是光纤转换端口的问题吧

网友:
光纤接路由器?我还没试过呢

网友:
那为什么接路由没设置好  把路由拿下来直接接就上不了 接路由前可以直接上网啊 难道是电信什么跟踪了吗

网友:
不克隆MAC不行吗 版主

网友:
电信光钎是自动拨号的吧?

网友:
换个TP路由试试   我这边用别的不行  连不上

网友:
要解绑的,他绑定了你的网卡

网友(2013-04-06):
固定ip绑定MAC很少吧。估计你没设置好。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都是需要手动填写的

网友:
mac 和换换路由试试看。或是更新固件。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你进路由器把路由器的默认网关改下,比如电信的是192.168.1.1,你的就改成192.168.2.1     3.1都行只要不跟光纤网关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