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烧EC !!!

楼主(2013-03-05):
换了一个,裸板可以触发,过供电什么都正常,装机后,又不触发了,怎么修????负载有问题???
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装好搞短路了

网友:
装一样试一下看能触发。。 你主板电池拆掉看能自动触发。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的绝缘胶没贴

网友(2014-11-12):
应该是哪里没有装好

网友:
应该是C壳的原因

网友:
拆进去测测工作条件啊

网友:
裸板多试试,先排除壳短路

网友:
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