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9.10降容跑自校准有人会吗?

楼主(2013-03-05):
希捷8.9.10降容跑自校准有人会吗?某些大量坏道的盘。听说有人有这样的技术。冬青有但发信息他没说,版主过来说说看看?

网友A:
只要手上有降SPT的固件就行,或者自己改小SPT

网友:
版主总算来啦,真难得。。。
我自己改小了Zone 00的spt,.10的盘共有9个,每个我都改小了。但我只改小Zone 00,不知道效果如何,现在在跑自校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手上有降SPT的固件就行,或者自己改小SPT

版主呀,我把9个SPT的所有Zone从00-0f全改小了。跑31流程还是这样:
Pgm=31 Trk=00E57(00CB3:E0[017F3]).0(0).333(333) Zn=0 Err=00 ErCt=5823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0CB0F924

Log 58 - Health 3000 - HlthDtl 0003 - Time = 00:07:28 Log Type = 01

我是清了健康值再跑的。。。
每个Zone的spt值都改小了的。。。9个段的spt全改了。。。

网友B:
这些盘本来就没有维修价值了,降容量后更没价值。我以前是工厂固件通刷,SF不过直接用做数据恢复配件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盘本来就没有维修价值了,降容量后更没价值。我以前是工厂固件通刷,SF不过直接用做数据恢复配件盘。

我就是想学一下,降容是不是真有效果。没想到还是一个样。出错还是一样多。。。不知道是不是我改的不对?每个spt我都改了,但还是大量出错。跑sf时用的是我改过的spt值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改其它。。。

网友C:
SRT的最新版本带了降容的固件,你找个有的人要个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T的最新版本带了降容的固件,你找个有的人要个过来

兄弟你能找到吗?

网友D:
降容只能解决部分,不代表降容就都能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降容只能解决部分,不代表降容就都能跑好

WD的,用wdr那软件,砍了1头,死活还是一个样。。。难道1头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