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系统没有本地连接

楼主(2013-03-05):
今天刚装了一个系统,装好后发现没有网卡,本地连接也没有,重新换一个系统镜像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我又不想重装,本地连接没有应该可以创键吧,不知道怎么找出来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有的需要装网卡驱动才能出来

网友:
本地链接是安装网卡驱动后 自动就会有的  不是创建的 宽带连接才是创建的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吗

网友:
这都不懂?晕!新手吧?

网友:
楼主你想的太简单了!  没有本地连接说明没驱网卡啊  这是常识

网友:
上网搜驱动精灵,打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上网????加一外置网卡????????

网友:
我是新手嘛,所以才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本地连接必须要认了网卡,才会有,

网友:
我到设置管理器去看了,没有看到网卡啊,只有一个1394网卡,系统是刚装的,是不是系统 没有认到网卡啊?用驱动精灵应该也没用吧?

网友:
网卡驱动都安装好了吗?

网友:
把驱动全部打下就好了

网友:
WIN7的吗 插下网线说不定就有了

网友:
或者是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驱动没装,或者网卡坏或者网卡被关了

网友:
肯定是你的网卡驱动没有安装上,用驱动精灵那个带网卡驱动的安装一下

网友:
是因为你的系统没有你主板的驱动这个要用主板自带驱动光盘和是网下载驱动

网友:
网卡坏了不成。。或者插上网线看看有没有连上,碰到过机器要插网线才有显示的。

网友:
有些要接网线,才出来的。

网友:
装个新网卡试试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有认到网卡,并装上驱动,才有本地连接的,没有的话,检测下BIOS和主板跳线,看看不是不禁用了

网友(2013-04-04):
检查一下网卡,可能网卡坏了

网友:
找个是  网卡驱动没打上吧!自己打一下网卡驱动就好了!宽带连接时自己建立的~~~~~

网友:
网卡驱动没有装上

网友:
看看驱动都装上了没有,网卡驱动

网友(2013-11-06):
这个是镜像的问题我遇到了,这种系统是用E驱动封装的,很奇怪,E驱动在安装好系统后用 什么问题没有,但是有的系统用这个封装的,装完之后本地连接没有,而且更奇妙的是设备管理器根本没有网卡硬件,检测硬件改动也不行,只能换用自由天空封装的就没问题了,事实证明E驱动今年的某个版本有问题,这个事情当时在风林火山系统更新以后特别说明了这个BUG

网友:
没网卡驱动自然没有网卡。。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主板没有带网卡,如果带网卡的话,可能坏了。
还有一种可能,主板BIOS没有打开网卡,我碰到过一块很变态的主板,BIOS默认是不打开板载网卡的.弄了半天,才从客户拿出来的说明书上看到,它是默认不打开的。

网友:
不管是什么,都有它学习的价值!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网卡打驱动    还有设置本地连接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有网卡 驱动问题吧 不行试试外接网卡

网友:
到设置管理器去,看网络适配器里有没检测到网卡先

网友:
硬件管理器看看有木有

网友:
楼主。没有本地连接,有二种只能。
1,网卡驱动没打上。你用其它电脑下个集成网卡驱动的“驱动人生” 安装好,自动打驱动 试一下。
2,网卡坏了。买 个网卡装上。

一般先装驱动的。驱动装不上的话,你在装个系统试试。真的还不行就是换网卡了。很少主板有问题 不过也有的

网友:
驱动不行就建议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有了网卡驱动后才有本地连接。。

网友:
先打下网卡驱动再插网线看看。用驱动精灵也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不行就看网卡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可能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