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Y450

楼主(2013-03-05):
测联想Y450有短路处,我把前级后级都断开了 还是一样短路,后级就差一个+VGACORE没断了,但是我在图纸里面找了很久 都没找到,大神们教教我吧,那个短路在芯片8119附近

网友A:
图纸打不开,前级后级都断了还短路,看看中间线路吧  芯片烧坏了?电容击穿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打不开,前级后级都断了还短路,看看中间线路吧  芯片烧坏了?电容击穿了?

芯片换了,电容好的,中间那一串都没元器件了,有的我都断开了

网友:
那中间怎么还短路。我觉得要么你量的不准,短的地方没有量出来;要么内部走线与地短了。

网友(2013-04-10):
用万用表测测  有没有短路地方  那个管容易击穿

网友(2013-07-13):
769562645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这是在联想服务站考的小板图片!
你可以参考参考。以前有个机器也是这,后来是拿到服务站找朋友拷的资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