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笔记本的屏坏了 外接有显示 但是有道子

楼主(2013-03-05):
是主板挂了还是外接口还是显卡?  求助

网友:
LZ把问题说清楚点 啊,什么有道子?图片也看不到,哎!

网友:
这机器估计屏坏的几率不大  应该显卡或显存   看现象个人感觉显存问题

网友:
排线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重新买个做吧!! 版也有可能! 除非是你做显卡做的板子不行了

网友:
把问题说民百点不可以吗?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双8的高分屏吧,外接都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北桥集显的问题,建议先找个代用屏试试

网友:
刚才刷新看到图片了,看上去基本是桥的问题了,这机器没啥维修价值,不值钱

网友:
是不是屏花了,但是系统还在运行?若是。应该是显卡虚焊,我有块独显跟这情况一样,加焊后好了

网友:
显卡 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对头,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点,可以用点屏工具测试下屏。

网友:
看着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显卡拆下来,重新植株再用返修台焊回。显存虚焊也会花屏。

网友:
我看倒是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昨天我也修了一个跟你一样现象的E390,不过不是道子,是花屏,就跟没装显卡驱动一样,我也以为是显卡坏了呢(集成显卡),最后装了个纯净的XP系统就好了,你也试试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让高手解决了,显卡坏了,他直接叫我发的二手板,300块啊,换上了。今天测试中。  谢谢!    谢谢前辈们踊跃答题。

网友:
核心虚焊了,BGA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