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坑爹问题,,

楼主(2013-03-05):
客户来的时候声音很杂,说换喇叭,,换过后还是杂音,于是拆机换了个同型号的声卡,换了之后怎么也装不上驱动,于是换回原来的声卡坑爹货不跑u了!又换了几个一样!(确定焊好了,也没掉件)供电
也都正常,其他都没动 。开机诊断卡跑00,复位灯一闪灭,时钟闪。请高手指点下面怎么修,,

网友:
可能之前没焊好。重点看看时钟信号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吧.可能哪里碰掉了零件.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有那个地方没弄好的,或把声卡芯片在换一个好的试试。

网友:
自己搞自己啊   全部洗干净  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有那个地方没弄好的,或把声卡芯片在换一个好的试试。

主板对照了,没掉件,声卡换过好几个了,装还是不跑u

网友:
维修要仔细阿!要不故障会扩大的。你没有焊好就通电了,就按不跑U来修吧!

网友:
找不出问题啊,就当不跑u的修吧!高手指点下怎么修吧

网友B:
你先把声卡芯片拆掉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声卡芯片拆掉开机试试

试过了,也换过u,一样,,

网友:
那就是你还原芯片的时候那次没弄好造成的,这样人为的却是不好弄。其他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好搞,人为的,楼主就按照不跑吗来修吧。

网友:
中断信号那些可以查下

网友:
换个南桥芯片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呀,,或者5V的电路

网友:
有杂音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希望那个客户 不用LZ赔 就好了!! 要是 赔个板子 那就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那个客户 不用LZ赔 就好了!! 要是 赔个板子 那就坑爹了。

嗯,希望他放我一码吧,,现在刷BIOS,换南桥也没好,看样子完了!

网友:
没掉件的话,那就估计TA主板本身就有一个隐性故障,一般人家亮机,修个声音,还回去直接不亮机,95%的客户都不好说话的。。。

网友:
按照 时序来修呗。 慢慢来。

网友:
之前焊的时候丢件了吧

网友:
只能按不跑U来修了,如果是AMD的NB建议用风枪吹下北桥,AMD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那就慢慢修吧 思路

网友:
把声卡去掉看看

网友:
把声卡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板子鼓包没

网友:
拆料板上的芯片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