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集显插适配器进系统Windows之后掉电!

楼主(2013-03-05):
一台DV3000集显,插适配器进系统之后画面在Windows界面的时候掉电,
插入电池不用适配器的时候正常,
进PE插适配器电池都正常!
谁遇到过?

网友:
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同意1楼,先换适配器看看,HP的机子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适配器就OK了,希望LZ换了也能好。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大功率运行时掉电,感觉像是适配器供电不足引起,换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