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八分屏,换过显卡,现存还是一样。求指导

楼主(2013-03-05):
HPV3000八分屏,换过显卡,现存还是一样。求指导,
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同意楼主:
5.0
月饼
同意楼主:
并检查显卡周边元件是否掉件

网友:
你这肯定是有断线,换过显卡不可能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旁边可能掉件了,之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