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量电源一体板上的电压在一点点的减小?

楼主(2013-03-05):
还有就是改过的通用高压板的电源板在哪里测量他的5V与12电压?是在原电源板上还是在通用高压板上?
电源

网友:
电压都标在小板子上了,测量电压在减小可能你的万用表有问题,我以前的万用表就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同意二楼的说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至于你怎么去测量电压,你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