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打开黑屏

楼主(2013-03-05):
我的联想电脑显示器l196wD突然打开时花屏然后慢慢变黑知道全黑····电脑正常 把显示器抱到别人家也是这个现象本来想自己拆开看看结果看了半天也无从下手求指教怎么拆这种显示器啊··@@@!!!

网友:
兄弟给我们维修这行一点饭吃吧,不要总是想一点钱也不花,我们卖的是技术,如果告诉你了,我们真的要去要饭了。。。。。。。。以下回复的三思而行吧。。。。。。。。。

网友:
告诉你的   你都不会拆     显示器外面就几个螺丝    主要是撬开    撬不好的话  就断的   不是专业的  不要去搞     有的主板里面是有电的     还是算的吧

网友A:
屏排线的金手指用橡皮檫擦擦。。。

网友:
其实我是卖电脑的···只不过刚起步学维修的···!!!不要误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的金手指用橡皮檫擦擦。。。

en 问题解决了   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问题解决了   谢谢你啊

屏排线问题

网友(2013-05-23):
大哥,你是好奇的话还是不要拆了,找别人修吧,如是真心想学,用话是讲不清的,你还是投资从网上买些教学视频看看,再结合实际情况慢慢研究,

网友(2013-08-13):
擦拭屏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松了 或者金手指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