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怎么有电流嗤嗤响?

楼主(2013-03-05):
如题 求助中 原来是暗屏的机器。因为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的声音,你闻一下,有没有臭氧的气味

网友:
臭氧是什么味道?

网友:
多半是高压打火吧!你拆开仔细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 电容漏电发出的声音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打火。

网友:
这种应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保护。还是要拆机才能清楚

网友:
灯管这些看看

网友:
高压包发出的声音或是灯管

网友:
如果说是反馈电路呢!

网友:
嗯 知道了 谢谢 你们,修好了 ,灯管坏了

网友:
原来是灯管 我也是新手 哈哈啊

网友:
最终还是高压部分引起的,经验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