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测量屏电路正不正常?给屏供电的是5V还是 ...
新手求助,怎么测量屏电路正不正常?给屏供电的是5V还是3.3V?

楼主(2013-03-05):
如题,新手求助中
求助

网友:
一般供电是3.3V-5V之间,比较好找的地方就是屏电路板最靠近接口地方的保险(一般表示字母FXXX),量靠近接口的那一端

网友:
一般电压不是太高不跳不低就应该没问题,找图纸量各位置电压最靠谱

网友:
我只知道 显示器 一般都是5v 后面有dc-dc升压 一般都是12v 别的就不知道 听说还有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