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有一个是坏的,去高压保护不插这只灯管可以用吗?

楼主(2013-03-05):
如题,求助中

网友A:
没试过去保护,我一般都是屏蔽灯管,方法是直接短接灯管的接口!

这个方法很给力。我经常这样子做

网友:
去了保护,是可以的,,

网友:
请问怎样去保护呢

网友:
去掉芯片的保护电路就可以,具体是看芯片的。。  去保护会扩大故障,二次返修率高

网友:
建议更换,一劳永逸,而且亮度还好

网友:
同意楼五楼的,建议更换,除非电路工作非常稳定

网友:
灯管老化最好全部更换。在应急情况下可以屏蔽灯管,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怎么个屏蔽法

网友:
就是高压板上的那个接口用线短路,那个灯管不用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去保护,我一般都是屏蔽灯管,方法是直接短接灯管的接口!

是啊!有时只坏一根换起来很麻烦!直接屏蔽就好啦!省时省力省成本!

网友:
能更换就更换,

网友:
正常接灯管的话,高压板输出电能转化为光;
如果短接高压口,电能转化为热能,请问是哪里发热?哪个元件?
时间长了会不会因为高温烧坏?

网友:
灯管屏蔽的有直接短接,使用高压电容替代灯管,使用灯管替换灯管,使用功率电阻替换灯管。具体使用哪种方法要因电路不同而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在那个坏的灯管上加一个高压电容不插那个灯管就可以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