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的原理跟液晶显示器原理电路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3-03-05):
准备进军液晶电视维修行列,不知道他们的原理是否相同?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网友:
有些相同,工具跟修电脑的差不多吧

网友:
嗯,除了液晶显示器有的那些组件外电视还有哪些另外的组件?

网友:
液晶电视维修前景也不会太好,,

网友:
这个可以,一般液晶电视保修期都短,超保的去售后价格都很高,多一行多一个财路

网友:
想法是好的,液晶电视一般都是修一下电源板,修主板成功率低。配件和数据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