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边角有点碎了,闪屏,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2013-03-05):
如题求助中,都是我维修遇到的难题,还有就是换灯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必须把屏全部分离才能换吗?换一根灯管怎么这么难啊?你们平时是换一对?还是单独换一个

网友:
换台试的最屏一起拆,,笔记本在边拔一下小缺口就能把灯管抽出来

网友:
台式的屏得全部剥离出来才能换灯管啊?我换过好几台一直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换灯管主要是有风险,,,